请问下高手

楼主(2004-10-15):
今天玩船把接受机搞了进了点水要紧吗华迈的接受机和遥控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假如是清洁的水晾干就没事了。
如果水里的电解质比较多的话,要用纯净水清洗再晾干。

晾干之前不要通电哦!

网友:
酒精不会影响电路板吗~?

网友:
下次玩的时候记得把接收机包好,最好用那个包。。。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0-15 10:44 PM 发表:

下次玩的时候记得把接收机包好,最好用那个包。。。

好神秘!

网友:
华迈的设备很好,可靠,换个接收机也很便宜。

网友:
用那个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