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小问题?

楼主(2004-10-15):
请问各位老大,GSW电调加散热片时要不要把电调的热缩膜套给去掉?不去吧!影响散热效果,去掉吧!对反面的元器件保护不利

网友A:
热缩膜不影响散热,还有一定的散热作用,你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还是要吧,要不冬天你一摸电调,噼啪,静电就把某些器件击穿了哦:)

网友C:
GWS的电调原包装内是附带热缩管和硅胶片的,那就是让你拆掉热缩管后安装散热片的。
建议拆掉热缩管,在散热片和电调功率管中间放置硅胶片,以达到最佳散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