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发热量大、出力不够的原因

楼主(2004-10-15):
有些朋友抱怨自己的电直新装的马达要么发热大,要么出力不够,往往怀疑马达性能不好或者质量问题。最近我帮朋友维修直升机,发现以上问题极有可能与安装工艺有关。具有一定代表性,请大家根据以下介绍的内容检查一下自己的爱机是否安装妥当了,也许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装配不当,而影响整机的性能。

容易犯错的地方:齿轮与齿轮贴得过紧!
这绝对是错误的做法。

今修的这台机,无论是主桨还是尾桨,马达小齿轮与从动齿都靠得很紧,没有一点间隙,转动阻力非常大。这样怎么可以飞得起来呢?即使飞得起来,马达的发热量怎么不大呢?由于发热量大,马达白白做工,寿命怎会不短呢?尤其是尾马达,在安装上不是很容易,这就要求非常小心安装。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齿轮与齿轮间保持适当间隙(通常0.3mm左右)。
由于小电直的功率不大,即使齿轮间的间隙大一些也不会加快齿轮磨损,因此调到0.5mm的间隙,只要不滑齿都是允许的!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把动力白白浪费在齿轮的传动阻力上,这既不利于性能发挥,也不利于延长马达寿命和飞行时间!

看完本帖,快快检查一下吧!

[ Last edited by vidct on 2004-10-15 at 19:44 ]

网友:
是啊,这是很多入门玩家极易犯的错误。也许这就是之前有很多玩家抱怨机机飞不起来的原因哦。

网友:
好,我曾经也试过,大家要注意阿!!!

网友:
我的炭刷尾电机发热还是很大(飞上1、2分钟就很烫手,没换前飞7、8分钟才温热),而且齿轮间隙绝对超过0.3mm,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的经验是安装的时候两个齿轮间垫一个纸片(一般复印纸就行) 然后用力靠紧  电机装好后把纸片拿掉 间隙就合适了
4200是挺热的 我曾经烧化过一个4200的塑料磁体 电机抱死 差点烧了电调  以后再也不敢用了  可能是11.1v锂电闹的 没换锂电以前普通电机都能用一个月  我觉得是因为一来锂电电压高 二来比原配镍氢电池重量大 飞机要能飞起来大桨转速相应肯定要提高  就给尾浆造成更大负担 是这么回事吧?

楼主:
应该检查大桨攻角,应在能产生升力前提下尽可能小,这样尾马达负荷就会变小。还有尾桨的攻角也有必要调小,这些做法都能使尾马达温度降低。我的4200一点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