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发热量大、出力不够的原因分析(新手必读)

楼主(2004-10-15):
马达发热量大、出力不够的原因分析

有些朋友抱怨自己的电直新装的马达要么发热大,要么出力不够,往往怀疑马达性能不好或者质量问题。最近我帮朋友维修直升机,发现以上问题极有可能与安装工艺有关。具有一定代表性,请大家根据以下介绍的内容检查一下自己的爱机是否安装妥当了,也许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装配不当,而影响整机的性能。

容易犯错的地方:齿轮与齿轮贴得过紧!
这绝对是错误的做法。

今修的这台机,无论是主桨还是尾桨,马达小齿轮与从动齿都靠得很紧,没有一点间隙,转动阻力非常大。这样怎么可以飞得起来呢?即使飞得起来,马达的发热量怎么不大呢?由于发热量大,马达白白做工,寿命怎会不短呢?尤其是尾马达,在安装上不是很容易,这就要求非常小心安装。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齿轮与齿轮间保持适当间隙(通常0.3mm左右)。
由于小电直的功率不大,即使齿轮间的间隙大一些也不会加快齿轮磨损,因此调到0.5mm的间隙,只要不滑齿都是允许的!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把动力白白浪费在齿轮的传动阻力上,这既不利于性能发挥,也不利于延长马达寿命和飞行时间!

看完本帖,快快检查一下吧!

ps.主桨或尾桨攻角设置过大,也是造成马达出力不够、发热量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应仔细检查和调整。

网友:
顶!我朋友的佳宝摔机时打在方桌角上,大齿有点变形,出现有搂主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谢谢!非常及时的提醒!

网友(2004-11-15):
的确要注意

网友:
是呀是呀

网友:
西啊西啊~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04-12-15):
我的电直都是厂家怎么装的就是怎么样的,要怎样调整呀?

网友:
齿轮传动都是这样的哦,不光是电直哈

网友:
有用的好建议

网友(2005-01-18):
还要注意电阻值是否变大。电机也需要磨合。

网友:
9494,欢迎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2005-02-28):
vidct  在 2004-10-15 07:46 PM 发表:

马达发热量大、出力不够的原因分析

有些朋友抱怨自己的电直新装的马达要么发热大,要么出力不够,往往怀疑马达性能不好或者质量问题。最近我帮朋友维修直升机,发现以上问题极有可能与安装工艺有关。具有一定代 ...

我是新人,浆的攻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7-07-30):
引用 楼主:
马达发热量大、出力不够的原因分析

有些朋友抱怨自己的电直新装的马达要么发热大,要么出力不够,往往怀疑马达性能不好或者质量问题。最近我帮朋友维修直升机,发现以上问题极有可能与安装工艺有关。具有一定 ...

这个不懂的是超级新手,,,稍微用脑想一下都知道!

网友A:
抓紧时间调

网友B:
老久的贴子,但是适用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