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飞赛斯纳182朋友的问题。

楼主(2004-10-15):
请教各位飞赛斯纳182朋友的问题。最近本人正自己装赛斯纳182,现在在选择发动机时遇到问题。不知道是先46还是52的发动机好,请各位指教。

网友:
46的就可以了,我用40的,感觉会小点

网友:
40,46,52,都行,说明书上不都写着哪吗!三叶46和52重量一样,我选52的。

楼主:
笨加加  在 2004-10-15 08:54 PM 发表:

46的就可以了,我用40的,感觉会小点

我打算用OS46的,三叶的比较容易生锈。

网友:
我的三叶用了一年多没生一点锈,外壳是铝合金的不会生锈,缸桶有油润滑也不会生锈,三叶挺好的还便宜。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4-10-16 11:39 PM 发表:

我的三叶用了一年多没生一点锈,外壳是铝合金的不会生锈,缸桶有油润滑也不会生锈,三叶挺好的还便宜。

外壳同缸桶当然不会生锈啦,不过你拆开看看主轴后面同第二个轴承之间的地方有无生锈?我好多朋友的三叶发动机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好!我拆开看一看。你说的第二个轴承是连杆大头轴承吗?还是曲柄和进气口之间的轴承?

网友:
46就够了....

楼主:
pyhgl  在 2004-10-17 09:47 AM 发表:

外壳同缸桶当然不会生锈啦,不过你拆开看看主轴后面同第二个轴承之间的地方有无生锈?我好多朋友的三叶发动机都有这个毛病。

当然是近曲轴那个啦!

网友(2005-02-20):
以后准备买赛斯纳182的朋友注意了:如果发动机用三叶二冲的话只能选46的,52的排气管太长装不下的,而且46的动力也足够了

网友:
俺用的GMS47,野的很啊!建议用四冲的60,13+5的桨,这样速度慢外观更漂亮哦!

[ Last edited by eaglevision on 2005-2-21 at 10:11 ]

网友:
46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