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2接收机中的 HCT164芯片 好找吗?

楼主(2004-10-15):
焊
舵机
线时,托大了,用电烙铁的时候没有拔插头,雷鸟2接收机坏了。出现症状是
一遥控就乱了,但还是有规律。例如把油门放在最低,则两个舵机都跑到极限位置。
将油门放在中间,主尾
电机
都不转,但遥控两个舵机响应正常。
估计是将接收机的HCT164芯片弄坏了,上网查过,是个CMOS(CMOS很容易被静电挂掉)
的串行入并行出寄存器芯片。位置在晶振下,是ST公司的,贴片。
不知道那里可以买到,好买吗?

网友A:
164是通用片,即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逻辑功能与TTL片74LS164完全一样,只是TTL片子对电压要求较严格,5V±0.25V(民品)、5V±0.5V(军品),超出此范围,逻辑关系就乱了。COMS片的电压范围较宽,低到3V都能干活......
这类贴片元件,一般在电子元件批发市场都可买到......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今后电子方面的问题就向您请教了

网友B(2004-12-24):
用74HC164替代,它是coms的,对电压要求不严格!

网友C:
刘老师真是太厉害了!!!!!!!!专家!!!!!!!

网友D:
厉害厉害,以后我有什么问题也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