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自己做的薄膜机的试飞情况。

楼主(2004-10-16):
动力:华迈180减速组;
电池:小鹰的300毫安镍电两节串起来,电压9.6V;
舵机:蚂蚁 G60 6克  2个;
电调:蚂蚁 25A ;
浆:  华迈小天使原配浆  6*4 直浆;
接收:BL 2.8克 超小接收机;
发射:T4YF ;
机身:炭纤鱼杆;
机翼:竹条、塑料薄膜袋;
舵机连杆:鱼线;

楼主:
昨天去试了下,动力是够了,只是自己的做工太差了,很多地方松动。手投出去,能够平飞个7-8米左右,很快失去控制,舵面是全动的。不象翼龙那样可以平飞后拉起来,平飞后拉舵想升起来,可是控制不了,感觉舵面大不好控制,动作太大了,轻微的拉动舵面都有很大反应。
投了几次后都没有飞起来,但是有基本飞行姿态,就是感觉控制不了。已经拆了飞机,用KT重新做个机身,应该比薄膜的要好飞起来。还没有上设备,明天上了设备后上个图大家指导下。

网友:
机翼做的有问题~~应该有一定的上反角~~上反角问题解决以后再收收薄膜就会更好飞一点~~再试试看~~祝你成功

网友:
老兄~费了好大工夫吧,很不错了,应该也能飞起来,有点象F3A的机翼,速度很快吧?把翼展再加大点
有点仰角和上反角会更好飞。感觉做好了也很麻烦吧?不防用KT板做个平板飞翼玩咯,你这套动力组做
飞翼很好玩哦,而且超级的容易,我用这套动力组做了个飞翼已经试飞成功了,飞行很稳的,而且超级省电,1000MAH锂电能飞半个多小时,速度也不快,很悠闲的哦,当然,想快换直驱也可以。平板飞翼再简单不过了,我从裁板到所有设备安装完毕只用了50多分钟,老兄试试吧,很好玩。

网友:
翼展好像小了

网友:
控制舵量不要太大,主翼要有上反角,用竹条火烤成型,要用热缩膜(工艺美术店,装裱用的)
加油!

楼主:
今天KT 的也做好了,大家看下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如果你的做机意向是休闲,请尽量加大上反角,提高稳定性!另外设备好像重了点,180减速的力量并不怎么样!!!

网友:
哈哈,好久没来拉好想你们啊.
比我进步快
随着翔仔的马达的到货
我的飞机(翼龙)有可以飞了
乘现在可以飞
把自己做的滑翔机翼装上去
好飞的不得了啊,就是还没图,
只是……在一次俯冲急拉杆的时候……机翼折了
15米垂直下坠
降到沙堆里
看外表还好一看里%

网友:
哈哈,好久没来拉好想你们啊.
比我进步快
随着翔仔的马达的到货
我的飞机(翼龙)有可以飞了
乘现在可以飞
把自己做的滑翔机翼装上去
好飞的不得了啊,就是还没图,
只是……在一次俯冲急拉杆的时候……机翼折了
15米垂直下坠
降到沙堆里
看外表还好一看里面……电调线断,一个舵机扫齿,舵机架断裂,起落架断,接受晶体脚弯了,机翼折了……
摔的可以吧
不过全修好了
(包括扫齿的舵机)
因为机翼强度不够嘛
改天发贴说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0-16 09:12 AM 发表:

老兄~费了好大工夫吧,很不错了,应该也能飞起来,有点象F3A的机翼,速度很快吧?把翼展再加大点
有点仰角和上反角会更好飞。感觉做好了也很麻烦吧?不防用KT板做个平板飞翼玩咯,你这套动力组做
飞翼很好玩哦, ...

发个照片吧,很想见识一下你的平板小飞翼

网友:
进步太快了
我昨天才飞起翼龙
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