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高新区爽无刷飞翼!

楼主(2004-10-16):
20定子的CD无刷
特写
飞完了就外场充电
先后用1800ma的7.4V(用6x3。2桨最合适)和11V(用5x3。2桨最佳)的锂
电池
来。原来以为11V的
电机
会受不了,后来飞了才知道,一点也不发热。飞行时间时间20分钟。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16 at 19:47 ]

楼主:
超低空的草上飞!哈哈,爽啊,可快可慢,这就是飞翼的魅力。。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16 at 19:50 ]

楼主:
哈哈~没完呢!更猛的24直径CD无刷隆重登场!!
好好看清楚点哈~
是我哈~,图片怎么有点变形了?。。
用小舵量飞的时候,非常稳定!低空掠过的时候,听见无刷电机特有的轻微鸣声,舒服哈~~~
分别7x3。2 6x3。2 5x3。2桨来驱动。最变态的是 前2个桨。大油门下275g的飞翼可以垂直爬升。机动性能大大提升。速度是飞快啊。用1800ma 11V一般放电性能的锂电池,
飞行时间依然可以达到25分钟 用6x3。2桨的时候全油门电流小于5安培,转速大于12000转。是最佳的搭配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16 at 20:11 ]

网友A:
羡慕你的场地,我飞的时候旁边老有人看,害的我怕怕,老摔,还总有人问个不停,被问的慌
问题集锦:
能飞吗? (飞翼在100米高时)
放风筝呐?
瞧那傻子,拿个铁竿子当什么似的
不飞了,回家,受不了这个刺激啊

网友B:
爽啊!!这飞翼的重心好象很靠后啊,是翼铉的50%吗?

网友C:
只能说.羡慕到极点!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调?
[ Last edited by metalman on 2004-10-17 at 00:12 ]

网友D:
好家伙呀!

网友E:
呆呆,你这个不是东西的家伙,把我的两个爱妾抢跑了,爽死你了吧!!!

网友F:
太舒服了~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0-16 10:31 PM 发表:
用的什么电调?
是凤凰10A。不需改动任何参数就可以用在CD电机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