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云舞者吃威而钢

楼主(2004-10-17):
像我这种穷人,无刷是玩不起了,只能小打小闹玩玩有刷.这段时间一直飞云舞者,感觉云舞者如果作一般航线的话很好飞,飞行时人很轻松.但是要做动作时,动力的确有点不足.原配电池动力不是很好,续航时间短.于是用了2600mAh 7.2V锂电试飞,留空时间真的延长了很多,全动力接近20分钟.足够了.不过由于电压比原配镍氢小,所以动力就更不足了.手上起飞需要用点力掷出,做横滚动作不利索,比较掉高度,筋斗比较勉强.
    为了既有较长的留空时间,又能有较好的动力,我想到了给云舞者上11V 2600mAh锂电.这样,电池体积比较大,花了一番功夫把机舱的空间布置好,在家试了一下,动力比原配镍氢强了不少,估计有400克以上的拉力.
    去试飞, 手掷很轻松飞起来了,不过机机不是很稳定,可能是当时有些不稳定的风,也有可能是换了电池重心有点改变.不过这些不成问题,打舵修正一下,调整微调,飞机渐入佳境.
    开始做动作,先做横滚,动作很利索啊!对于没有垂直舵面控制的云舞者,横滚可以几乎不掉高度,我觉得已不错.接着试试连续5个横滚,哇!动作很快完成,高度没有掉多少,(要是用原来的7.4V锂电,早就掉到地下了).由于动作太利索,我根本不够时间交替推杆和拉杆,只能选择只推或只拉.
    5分钟后动力迅速减弱被迫降落在较远处,这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应该至少能玩15分钟的.当我捡回飞机,试了一下,动力又恢复了,可能是刚才操得太厉害,电池一时受不了.
    我没有检查,马上又飞.这次我注意控制油门了,平飞时只开3分之1油门,做动作时才开大油门.11v的电力使云舞者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感觉就像吃了威而钢.倒飞,筋斗都轻易完成.又飞了10分钟,没电,收兵降落.
    检查飞机,我发现新增的那两节1300mAh并联的锂电竟然鼓得像气球!而且发热!当场报废!而原来的7.4V锂电没有鼓(也是1300mAh并联成的).于是我猜测我增加的那两节锂电的连接方式有问题造成新增那两节坏了.怪不得一开始时飞了5分钟就断电.
    原来那组7.2v是1300mAh先串后并,用起来没问题.这次把两节新的1300mAh先并联然后串联到原来7.2v电池组后面企图变成11V,问题就来了.看来这种方式存在很大问题.
    总结:11v 2600mAh锂电飞云舞者的构思的确能实现,1.能使动力有较大提升;2.能延长续航时间,毕竟是2600mAh啊! 3.解决锂电放电能力差的问题,以10A电流放电计算,才4C放电.一般的锂电都能胜任; 4.重量180克,只比原配重25克.拉力却有较大的提升.本来打算飞完后晚上回家测一下拉力,现在电池挂了,没法测了.
    最好还是直接用三块2600mah串联,像我这样用1300mah搞并联,充电和连接都很麻烦,而且因为我的连接方式错了,最终使新增的两节电池挂了.还好不是18650这种,否则说不定会在空中爆炸!
    其实用9.6V镍氢就能有足够的动力了,安全很多!我用锂电只是因为想有较长的留空时间罢了.而且我用的锂电不贵,和狂模那种应该是同一种,不过不是在狂模处买的.

网友:
厉害啊!我过久也买锂电池自己组,飞翼龙。到时候教下怎么连接电池。

楼主:
主要是买不到合适的锂电啊!2600mAh的太宽了,放不下!我需要的是既窄又厚的.无奈只能用1300mAh并联.这次连接有误,挂了两节,心疼啊!

网友:
玩电动最大的耗费就是电池了,特别是大电流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镍氢还好点,锂电的损耗可就大多了,唉~~~俺这两个月就报废了4组锂电了,烧钱啊!!!

网友:
我的锂电全挂了,这几天忙,没时间买,也没时间去飞了,不过再过几天就休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