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一年翼龙,最近升级挑战者!!!

楼主(2004-10-17):
入行时间:2年
车:2年
飞行时间:1年
所飞机型:翼龙
飞了一年翼龙了,有点感想说出来,就是皮实。。。一年了。。我的翼龙处了换过水平翼,其他地方什么都没坏过。。真TMD的皮实。。难怪很多模型店都不卖了。。根本就坏不了。。争什么钱呀。。。哈哈设备 4VF。。电池。8。4V 3个(一个原厂。两个中发买的2*55元)7。2V 2个,车上的。总的感觉是电机的动力下降了,可能是电刷要更换了。。先凑活着吧。。实在不行再说。电调换了一个,什么牌子的记不得了,反正比原厂的好用。。。
上周日去飞了1个半小时。5个电池都用光了。因为已经熟练了所以一直都在做低空高速飞行,自我感觉已经发挥到了翼龙的极限了,不可能再提高了(大家不要骂我呀)。回家路上郁闷中。。。电话订了架挑战者。本周因为有事所以只能等下周再安装了。
请我飞挑战者的高手大侠们,我使用翼龙的舵机可以吗?如果不行选哪里好??设备4VF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就是在装配过成中要注意什么地方,,有没有要自己做加强的地方?谢谢了!!!
我北京的QQ9915292  一般在上地飞。。

网友:
恭喜升了啊!

网友:
翼龙我飞了2个月就厌了.放在一边到现在也没飞过.楼主能飞一年,真有耐心!
翼龙舵机用在挑战者上算是还行,不过还差一个舵机.要另买.
遥控用4vf完全能胜任!
还是先飞一轮模拟器吧!挑战者和翼龙不同的.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0-17 00:33 发表:

翼龙我飞了2个月就厌了.放在一边到现在也没飞过.楼主能飞一年,真有耐心!
翼龙舵机用在挑战者上算是还行,不过还差一个舵机.要另买.
遥控用4vf完全能胜任!
还是先飞一轮模拟器吧!挑战者和翼龙不同的.

把翼龙捐了~我飞~

网友:
向你学习!我的翼龙才飞了两次,技术过关后也改挑战者.请把从飞翼龙改飞挑战者后的最初感受贴出来.

网友:
我也是啊,刚飞了云舞者,大概10个起落。也订了一架挑战者,花个一整个晚上总算装好了,各位飞过挑战者的有什么感受啊?

网友:
我飞挑战者老摔,原因多是看反了姿态,打错舵,还有就是低空失速掉下来过。要是你飞云舞者飞得好了应该就不成问题。

网友:
挑战者要比翼龙快很多很多,要有心里准备哦,我个人感觉挑战者比云舞者还要稳定,速度比云舞稍快
,第一次飞最好手掷起飞,出手前首先就要做好打舵的心理准备,出手后若飞机飞偏要及时打舵,但舵量不能太大,调试时最好水平尾翼略微上翘3~5度使飞机出手时有一定的爬升角度,但也不能太大,若爬升角度太大,赶快推杆,使飞机平稳爬升,当飞到比较安全的高度时,再用微调慢慢调整,使飞机达到较好的状态。记住:出手后一定不要慌,打舵要温和点,翼龙飞熟了飞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飞熟了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挑战者的魅力所在了,这款飞机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很有挑战性哦,我时常用它在低空(5米以下)做F3A动做,呵呵~超爽啊,这款飞机俺已经飞了半年多了,基本每天都飞,现已
被俺折腾的已退役。好想再买架啊,不过已没有新鲜感咯,所以想弄架木制的特技机玩玩。兄弟~慢慢来吧,你会从挑战者身上找到很多乐趣的!!!

网友:
懒猫,你在上地的哪里飞呀?
我现在也住上地,有一架云舞者,工作太忙,好久没飞了。
上地附近哪里有场地呀?
谢谢!

网友:
挑战者机翼面积相对比较小,下降的感觉像油机,要很长的距离。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小半径的转弯容易失速,这点要注意。

网友:
来~认识一下

oicq

[ Last edited by 天使同行 on 2004-10-19 at 22:09 ]

网友:
翼龙能飞一年,这是真正的发烧友,佩服!

网友:
cst  在 2004-10-20 12:16 AM 发表:

翼龙能飞一年,这是真正的发烧友,佩服!

同感

楼主:
我来了。。最近一直忙于工作。都没来看一眼。。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的翼龙的确是飞了一年。。哈哈。。不是因为没钱升级,,真的我感觉有时玩模型太费时间了。为了飞上了几小时要在家辛苦工作5,6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而且不安定因素太多了。。飞机上了天就要听天由命了。。。。说不准就出点什么事情。。。楼上的一位老兄问在上地什么地方。。好象叫什么生物园门口。。上地环岛向南路口就是了。。就是平时有人踢球的哪个地方!!!

网友:
楼主的确是“翼龙”的发烧友,哈哈~~找厂家发一个杰出青年奖!(玩笑)
我飞“翼龙”也有大半年了,至今还是完好无损,不知道是我飞行技术好还是“翼龙”硬?说实话,“翼龙”是所有新手升级为老手的专用过度机!

网友:
我也刚从翼龙升级到挑战者,准备周末试飞。

网友:
翼龙和挑战者有很大的区别,我装好了挑战者,一直没舍得飞,没找到感觉。打算用云舞者过渡一下。挑战者是双突击翼,云雾者是平凸,且是上单翼,应该好飞。

网友:
我的翼龙已经给我改的体无完夫了,用了4个pico,7.2V2700毫安理电,480电机,好飞,就是机机太大了,出去飞不方便,云雾买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接收机配它,所以一直没装来飞。

网友:
我也在飞翼龙,技术还不过关,挑战者已装好,吊在家里当装饰,没敢飞。楼上各位介绍的经验很宝贵,定有帮助。
翼龙飞了一年,我看并不希奇。我可能也要练上一年,才够格飞挑战者。因为飞一次太难了,主要是场地太远,往返几十公里。第一次飞翼龙,在校园里,场地小,结果上了大树。幸亏借到长竹竿,把它请了下来,不然要挂在树梢上展览啦。所以认准了要到好场地去练,去一次就很难。也许技术过硬后,可以飞小场地,那就方便多啦,但是风险也就要大一些。

网友:
我飞了半年翼龙, 改油机后, 第二次就能独立飞了;  不过我还是带着翼龙飞,慢, 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