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垂直起落飞机的结构方案[原创]

楼主(2004-10-17):
我昨天在想做一架垂直起落的机机,计划如下:

用5MM和3MM的KT板做机身,买三个涵道,买三个舵机,用4VF控制

机身内做为空的,一个涵道安装与飞机尾部,向后排气,实现垂真起落,在排气口处做一个垂直舵,安装一个舵机,控制悬停时的飞机转向

两边机翼做得厚一点,每边机翼安装一个涵道,都向下排气,每边再安装一个舵机,控制两边的水平舵

由于目前我事情太多,预算也没到位,不过还是先把想法说给大家评评,如果哪位朋友有时间先能实现,我当然会非常高兴,那也说明了我的结构方案是对的。

对于象我这样不好找场地来飞的人来说,就一直在想能做一个占用场地小的飞机玩法,玩直升机投入又太大,而且他的浆在飞起来后有点让人害怕,所以想了这样一个结构方案,我也希望在机机上面多做点创新,玩起来就更有意思了撒~~

网友:
好啊~~祝你成功~~~

网友:
有创意!不过飞机怎么保持平衡呢?没个涵道都好控制油门,然后再控制涵道的转向,就要六通道了

网友:
涵道这个东西 的确是个比较考究的东西,

只不过它的效率不是很高,而且,造价也不会很底啊!

网友:
要加个安定陀螺仪就有的想~!

楼主:
  在 2004-10-17 08:37 AM 发表:

有创意!不过飞机怎么保持平衡呢?没个涵道都好控制油门,然后再控制涵道的转向,就要六通道了

机翼上的两个涵道用一个通道控制,由于是左右各一个涵道,所以在飞机机首到机尾之间要测出重中位置,并配重,我的最初想法不考虑让涵道转向(这样做又要多一个舵机,控制上又复杂了),两个机翼上的两个涵道用一个通道,飞机中后部一个涵道一个通道,左右机翼舵各用一个舵机共两个通道,机尾涵道口一个舵片一个舵机,就又是一个控制通道,一共五个通道,昨天在计算上有点错误。

网友:
旱道?不可能
用2个无刷加减速,9x双电调双舵机混控

[ Last edited by alexonline on 2004-10-17 at 14:48 ]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有很多困难,
祝你成功,

网友:
4VF通道少了.

可以加旱道推力转向机构.

网友:
光这些是不够的,陀螺是必不可少的。

感觉最少也要2个陀螺,因为飞机的是由3个点发出推力。

那前后俯仰和左右倾斜的平衡,都需要陀螺来帮你搞定啊。

细想想应该用那种红外线平衡仪应该更合适一些。

还有就是涵道动力的响应速度要比一般动力慢一些。也就是说当机身发生倾斜,陀螺或平衡仪给出控制信号后,飞机的姿态不会及时的得到修正。

我这里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总之觉得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也给你加油,希望你早日成功。有问题就可以说出来,相信热心的朋友们会给你一定的帮助的。

还有建议别在喷气口下边安舵,用舵机直接控制涵道风扇的方向,真飞机应该是这么做的。

记得小时候做过“铁匠”战斗机模型就是这样控制尾部喷气口的。

网友:
感觉很难!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行!

楼主:
目前我正在在计划中,也想得到更多的建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多评评~~

同时也希望对这样的方案有兴趣的朋友能比我先实现,我会一直企待着这样一个飞机的出现:)

网友:
结构方面要下很大功夫,而且机体机构不会轻的,再考虑到涵道电老虎的本性,估计推重比不够,很难飞起来。你打算用多大的涵道?什么电池?

网友:
这玩艺弄出来估计比小电直的造价高多了,嘿嘿

楼主:
cityknight  在 2004-10-17 11:29 PM 发表:

结构方面要下很大功夫,而且机体机构不会轻的,再考虑到涵道电老虎的本性,估计推重比不够,很难飞起来。你打算用多大的涵道?什么电池?

为了减轻重量,我考虑给飞机做龙骨,然后用轻的材料蒙皮,对于要用多大的涵道和电池,这方法我还要向各位请教

网友:
ready  在 2004-10-18 11:59 AM 发表:

为了减轻重量,我考虑给飞机做龙骨,然后用轻的材料蒙皮,对于要用多大的涵道和电池,这方法我还要向各位请教

可否做成好象叫什么海鹞飞机那种呢?两个电机转向的?

网友:
干脆考虑V22好了啊
买两个减速组就好了
再加两个陀螺……
……………………

网友:
想飞的馒头  在 2004-10-18 07:04 PM 发表:

干脆考虑V22好了啊
买两个减速组就好了
再加两个陀螺……
……………………
有道理!这样还容易成功一些!!!

楼主:
海鹞我知道,很象英国原来的“铁匠”,不过前面一个涡轮的进气方式和“铁匠”不一样,也是一种垂直、短距起落战斗机,将大家所说,看样子还得有两个陀螺才行呀~~

V22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