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ABO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老鸟们!

楼主(2004-10-17):
我用手拿JABO的碳素杆,然后把动力推到比较大,这样手可以感觉到飞机是否偏,等调整好后,我让飞机向前倾,于是手就感觉飞机的方向却是很明显向着前左方拽我的手,然后我又向后拉杆,飞机又很明显向后右方飞,对于
遥控器
操作我是绝对没有错,的确是单向前和单向后的操作,可是为什么会特别明显的向左偏和向右偏呢?飞机的方面我也检查了,没有异常啊,大家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吗?????怎么调整呢?谢谢,请回复!

网友A:
因为悬停的时候主翼是向右偏的,而起飞前主翼是与地面平行的,所以飞机会自己向左飞,正常的

楼主:
可是我是推操纵杆正前的时候,飞机在向前同时有向左偏的飞行情况!后拉操控杆飞机在后飞的同时有向右的趋势!这也正常吗?

网友B:
新丁們,你們不要以為直升机很易玩,你們看到別人玩時控制自如,其實他們付出多大代价才走到今日,想減小損失就練好G2再飛吧.

网友C:
往哪偏都正常,只要不是很严重,太严重就调微调,微调不好使就调舵机臂,只要飞起来时不是很偏,基本控制一下就修正了,一定要在模拟器上飞的很自如,悬停,航线都会了在飞,否则后果自负——尽管配件便宜了,但也是不小的开资,最后买个练习架,会保护的好些。

楼主:
嘿嘿,今天就去爽飞了,飞了十多把,摔了5,6次,旋停成功2次,其他的就是飞机在遥控我到处乱飞~~~~~~

网友A:
jabo的话,还是装个v形头吧,要不然可真是不好飞,反映太迟钝了

网友C:
V型头真的那么好使吗?我自己用曲别针做了一个,结果手工太粗糙,飞机的主桨效率很低,最后没成功,唉,只好去买一个了,还不知道北京哪有卖的呢,好像网上卖的不是嘉宝原厂出的。

楼主:
是啊,的确很迟钝,我得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才能飞这东西,哈哈~~~~~~~

网友D:
建议评一个"搞笑贴"把最搞笑的评出来并给予嘉奖!!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网友E:
该死的尾马达我不知道练会要用多少个,我连尾管就摔坏了,本来佳宝是个经搞的东东,你说我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