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ET无刷电调

楼主(2004-10-17):
请问有谁知道,如何把JET电调的刹车模式改为普通模式?谢了

网友:
看说明吧

设定煞车:
除了直升机与船用版本,电变出厂时煞车设定为On.
设定更改法如下: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收油门至最底.
5.等听到2个"哔"声,代表设定煞车为off.之后每次启动电变都会听到这两声"哔"声.
6.若想启动煞车,请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设定马达进角Timing模式:
(JES版不提供,Advance版提供Mode1,Mode3两个参数设定,Master版提供四个参数设定.)

>>>Mode 1(2-5度):适用Hacker,Lehner以及其它二极无刷.<<<<<<
Mode 2(10 度):适用Aveox,Astro及二极无刷之最大转速使用.
Mode 3(2-5度):适用Phasor,Mega,Plettenberg以及其它六极无刷.
Mode 4(2-5度):适用AXI,Kohler以及其它外转子无刷.

网友:
问个菜问题:
刹车模式的开和关有什么作用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0-17 03:33 PM 发表:

看说明吧

设定煞车:
除了直升机与船用版本,电变出厂时煞车设定为On.
设定更改法如下: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收油门 ...

   感激中,谢谢

网友:
wbzd111  在 2004-10-17 06:09 PM 发表:

问个菜问题:
刹车模式的开和关有什么作用

简单的说就是刹车模式开时,当油门关闭时马达立即停止转动.刹车模式关时,马达因惯性还能继续转动.

网友:
kldniao  在 2004-10-17 06:23 PM 发表:

感激中,谢谢

别客气。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JES和ADV系列的,JES只有刹车设定,ADV多了个1、3种模式设定。

原版说明虽然说了一堆,但最全的是给HACKER做的电调才有那么多设定,俺只跟你说了能用到了,没用的说了也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