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制方式的困惑

楼主(2004-10-17):
怎么会有PCM1024/PPM,PCM/PPM,SPCM/PPM这么多种啊,PPM还好,PCM怎么会有三种呢?futaba、jr和三和都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网友:
不同厂商的PCM标准不一样,好象里面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像GWS等接受机只有PPM方式!

网友:
PCM/PPM应该属于控制信号的传输编码方式,AM/FM才是载波调制方式。

网友:
lzch  在 2004-10-17 04:03 PM 发表:

不同厂商的PCM标准不一样,好象里面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像GWS等接受机只有PPM方式!

恐怕不是专利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不愿意兼容对方的编码模式,所以老死不相往来

网友:
gyro  在 2004-10-18 09:52 AM 发表:

恐怕不是专利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不愿意兼容对方的编码模式,所以老死不相往来

说得对!就是不愿兼容!不然的话,用你的发射机,用我的接收机,出了大漏子,说不清!道不明!背黑锅!倒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