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只3003舵机内的BAL6686集成电路

楼主(2004-10-17):
请教   一只3003舵机内的BAL6686集成电路从外观看已经烧裂,扔掉有点可惜,想修又查不到原型号的电路,请赐教代换型号。多谢

[ Last edited by anlung on 2004-10-17 at 19:46 ]

网友:
是不是把电源接反了就这样了啊,我也一个是这样坏的,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电路图来也!!!!!

网友:
我手上有3个(含线路板),掉也可惜,送你吧,不过邮费你付

[ Last edited by zhang on 2004-10-22 at 08:21 ]

网友:
zhang  在 2004-10-22 08:19 AM 发表:

我手上有3个(含线路板),掉也可惜,送你吧,不过邮费你付

齿轮是好的吗?这个有用

网友:
无齿轮的,只剩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