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装的KT试飞后的问题。

楼主(2004-10-17):
我的KT今天去试了下,不错,动力很足轻轻的一投就飞起来了,就是有个问题不稳定,可能是主翼尺寸不精确和平尾、垂尾的舵面连接不精确造成的。一边主翼26CM,一边是27CM,有影响吗?

楼主:
舵面的连接是用透明胶带连接的,把KT板按尺寸切好再用透明胶带粘起来,中间留2-3MM的空隙,感觉不太精确,有什么比这个好的办法吗?

网友:
结合处需要削尖

楼主:
还有个重要的问题请教大家,我用两节手机的锂电池串起来,用到我的飞机上,动力组是华迈的180减速组,可是油门只能开到2/3处,再开的话就什么部件都不工作了,什么反应也没有,要重新断电后再接上电池才又有反应了,但是还是开到2/3处又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翼龙的电池和18650的电池组(安龙的两并两串)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还用我自己组的电池(两节小鹰的4.8V300MAH电池组串起来)试了也没有问题啊,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啊?
   看过以前钓鱼狼用手机电池飞过薄膜机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电池上的保护电路还没去掉?

楼主:
是啊,没有去掉电池上的保护电路。

楼主:
对了,用安龙的那种,充他的18650电池组的充电保护块,可以充我的手机电池组吗?

楼主:
忘了问,怎样测试锂电池的好坏啊?是量电压吗?谢谢!

网友:
手机锂电池放电率太低,估计也就2-3C,所以不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
什么飞机啊翼展在50cm,重量是多少啊?

楼主:
没称过重量,就是我自己做的啊。

楼主:
动力:华迈180减速组;
电池:小鹰的300毫安镍电两节串起来,电压9.6V;
舵机:蚂蚁 G60 6克  2个;
电调:蚂蚁 25A ;
浆:  华迈小天使原配浆  6*4 直浆;
接收:BL 2.8克 超小接收机;
发射:T4YF ;

网友:
晕了,这种翼型也可以飞?
电池好像是装在旁边的,装在中心线上会好一些吧?

网友:
呵呵,是架小SLOWFLY嘛,很好玩的小飞机。

建议你的机翼折角设在靠前缘的1/3处,还有把机翼做适当的上反角。

看你的电池位置,感觉重心应该靠后了,把重心调到机翼的前1/3出吧,也就是机翼折角的位置。

这么改改应该会好飞许多的。

网友:
这个180动力组最好别用9。6V电池,那样电机很快会挂的,最好用7。4V锂电。

楼主:
我的飞机使用的都是热溶胶固定,机翼是它粘的,没有办法改动上反角了。倒是可以把机翼前端剪去一截,机翼这角不就在1/3处了吗?还有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小盒不是电池,是接收机。昨天试飞的时候飞的很慢啊,喜欢啊。就是爬升不了多高,还有就是舵面连接做的不好,麻烦大家再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机翼好有个性哟~哇卡卡

楼主:
主要是偷懒所造成的。

楼主:
在地震中去试飞了,1,2,3,次飞的都很不错,慢慢的,做了下改动好飞了很多,很轻松的爬升,可惜第4次的时候把机头和机翼之间的碳杆都飞断了,也没有多大的摔了下啊,就断了!还没有来得及试用手机电池组做的电池组就坏了,用热溶胶粘好再试不行飞不了,不知道是因为飞机摔坏了还是电池不行?麻烦啊,有要重新做了,这几天怕是没有空了,地震闹的人心慌慌的。

网友:
180动力的最大电流是3A,三分之二油门是2A。所以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