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呆-王子%新做的KT飞翼爽爽飞

楼主(2004-10-17):
新做的飞翼是我和呆呆昨晚重新制作的,是在呆呆原机型基础上增加了机翼宽度,翼型改为双凸翼,加大了副翼面积,减薄了机翼厚度,减轻了整机的重量。新制作的飞翼性能大大提高,尤其是飞行的速度和滑翔性能,现在的这架飞翼可以在天空中象蝴蝶一样飘啊飘,爽啊!!!连我这个翼龙都不会降落的人,从来没有玩过飞翼的家伙都可以轻松操控。电机是我为飞翼专门制作的用三节锂电池供电用的CD无刷电机,用6X3.2桨(挑战者桨改),最高转速大于13000转,飞行电流小于5A,1800mAh10.8V锂电池可以连续飞行25分钟以上。原以为用7.2V锂电池会动力不足,没想到它依然很好飞哦,只是比10.8V锂电池温柔了许多。以上用的电池都是呆呆玩不了3D机的垃圾电池。

今天秤了一下重量,用10.8V锂电池组时,飞翼全重量228克。错了,应该是265克,秤的时候,我把电机和桨拆了。

…………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22 at 23:59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18 at 00:21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17 at 23:50 ]

网友:
呵呵~,这个飞一翼是我吸取了第一台的经验和教训。其实飞翼的水平推力线很重要,设置好了可在不干涉舵面的情况下,以大油门高速平飞也可以关油门自由滑翔。总的来说,这个飞翼的做法已经很成熟了。南宁市几个在场平时玩油鸡的朋友试玩了一把后都对赞不绝口。他们都想不到电动飞翼性能是如此的棒,作到了,高速,机动和平稳,休闲的兼顾。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18 at 00:13 ]

网友:
呵呵~我可没这个本事做出来。

网友:
看来我也要向飞翼发展一下了,看大家飞的那么爽!

网友:
搞个制作过程,大家伙分享一下乐趣~

网友:
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在翼形要拱起的地方垫2层KT板条,内部再打横胶一根炭管(一定要这样加固)。这样做的飞翼又轻又结实。昨天一朋友操纵不慎飞11V电池在大油门情况下失控,高空载到草地上面,捡回来也不见有什么大碍。继续飞。。

网友:
请问呆呆大大:水平推力线该是怎样的呢?能上个图吗?还有重心该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红色的为推力线

为什么是水平的,是因为考虑到要倒飞,按照理论上推力线是要往后上仰一点的。

从上面看就是右推角在3度-5度。因为我得是外转子电机,用了6的大浆,所以偏转角度要大点,如果用4025之类的小桨是几乎不用设定推角的。

网友:
有图纸吗? 加我QQ 64704906 发给我一张
我也想做个玩玩

网友:
"电机是我为飞翼专门制作的用三节锂电池供电用的CD无刷电机,"??请问是用Y型还是三角接法?饶几圈?谢谢!!

网友:
我得图纸是CAD档的,因为我单位有大绘图仪。其实简单的做法就是按屏幕上面的图大概裁一边翼的KT模板,然后按上图的拼法,先对称--然后在翼的前缘镜像翻转复制,哈哈~,够简单吧?
   按照流行的做法飞翼的前夹角是120度。飞翼越后掠稳定性能越好,反之滑翔性能越好。翼展在75-85CM为合适,重量在220-280g。为了搞成S翼形,2副翼要上仰5度。
   测试重心时候1800ma的电池放在机头的最前面,飞几次在慢慢调整吧。搞好了可以无动力滑翔很远的。
   我觉得玩飞翼的乐趣最大的就满油门极高速头顶掠过,然后跟着横滚快速爬升。很刺激的。当然你要慢慢来飞也可以,在15x15m的场地就可以怠速盘旋了。

楼主:
mingji  在 2004-10-22 09:11 PM 发表:

"电机是我为飞翼专门制作的用三节锂电池供电用的CD无刷电机,"??请问是用Y型还是三角接法?饶几圈?谢谢!!

用的是星型接法,24*4.8(mm)锭子饶16圈。这两天又用双0.45mm线饶了个12圈的,静态测试:7*3.2(挑战者桨),5.98V,7.5A,转速10520转。5*3.2(挑战者桨改),8.8V,10A,转速15300转。5043(GWS),9.05V,8.6A,转速16760转。4025(GWS),9.4V,4.4A,转速20100转。实际飞行电流应该还有小些,在静态测试的80%左右。从测试的结果来看,玩飞翼,GWS的桨效率最高,只可惜是桨太薄,高转速下很容易变形。

你也可以用三角接法饶21圈,效果相同。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22 11:23 PM 发表:

用的是星型接法,24*4.8(mm)锭子饶16圈。这两天又用双0.45mm线饶了个12圈的,静态测试:7*3.2(挑战者桨),5.98V,7.5A,转速10520转。5*3.2(挑战者桨改),8.8V,10A,转速15300转。5043(GWS),9.05V,8.6A,转速167 ...
是双线绕16圈吗?

楼主:
mingji  在 2004-10-22 11:30 PM 发表:

是双线绕16圈吗?

单线,你也可以用双线饶哦!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22 11:33 PM 发表:

单线,你也可以用双线饶哦!
哈哈!忘了问多大直径的线了???

楼主:
mingji  在 2004-10-22 11:37 PM 发表:

哈哈!忘了问多大直径的线了???

用0.35左右的双线饶即可。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22 11:42 PM 发表:

用0.35左右的双线饶即可。
哈哈!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0-22 07:49 PM 发表:

红色的为推力线

为什么是水平的,是因为考虑到要倒飞,按照理论上推力线是要往后上仰一点的。

从上面看就是右推角在3度-5度。因为我得是 ...

多谢回复,可惜论坛不知怎么了竟然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2005-06-25):
最近准备做一架,顶起来。

网友:
经典啊,是要好好学习学习的!

网友:
还要顶一下!

网友:
mingji  在 2004-10-22 09:11 PM 发表:

"电机是我为飞翼专门制作的用三节锂电池供电用的CD无刷电机,"??请问是用Y型还是三角接法?饶几圈?谢谢!!

我觉得是Y型吧,因为三角型的转速不会达到12000转!

网友: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各位大侠常说的cd做的无刷电极,是不是用光驱里面的电极改装的,如果能行,需要什么光驱呢?
如果我理解错了,大家不要笑我呀!

网友:
CD改电机要求不高的自己就可以作。要效率高的就讲究多了

网友:
CD改电机要求不高的自己就可以作。要效率高的就讲究多了。挺麻烦的。

网友(2005-10-18):
厉害,要是有空我也来做做看.CD外转.

网友:
本人做过飞翼````发过贴的~``但真的不知道怎么让它飞起来!!不会抛!~`````请高手请教

网友:
楼主可以来几张底面的图吗?不明白电机固定?

网友(2012-12-09):
好贴。有理论,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