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池的问题,疑惑中

楼主(2004-10-18):
如果接收机的电池和主电机所用电池不一样,一个4.8V,一个9.6V,如何是好?
是不是得放两块电池在直升机上?

疑惑中!

网友:
接收机用的电是从调速器稳压后得到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分别供电,装一块主电机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调速器可以自动识别接收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吗?还是得自己调?

网友:
一般来说,调速器是可以自己识别电池的多少的

楼主:
调速器可以识别电池大小,它可以识别接收机所需要输入电压的大小吗?

网友:
hnsgg  在 2004-10-18 17:54 发表:

调速器可以识别电池大小,它可以识别接收机所需要输入电压的大小吗?

所有的接收机都是标准电压,不用担心兼容性问题。
另外,电气设备都有一个允许电压的范围,只要不超过太多都没有问题。

网友:
都是标准电压,大约5V左右,所以调速器直接将电源电压稳压后,通过插接线送给接收机,所以
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