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电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10-18):
先给各位道个谢。

1)直驱的电机是否和减速组用的电机不一样?
2)我在ELE买的无刷(1000型)是否可以用于直驱?
3)俺飞的是武汉易飞的飞翼,如果用ELE1000型无刷,是否需要换大浆?
4)电机铭牌上的 【T】值和【KV】说明的是啥意思?
5)无刷电机是不是和有刷一样也是分为370/380/540等等?
6)华迈的电机编号如何和普通的370/380/540等等电机编号折算?
7)如果原配飞机是370的电机,我是否可以超装一个大的电机(比如540的)?

问的太多了,刚入门,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您知道几个就先给讲讲。
再次多谢了。

网友: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有是否适合,一般低KV的马达用于直驱,高KV的马达用减速,不过也不是绝对,根据个人需要来使用吧。

2.当然可以,换小桨玩ZAGI类的快速飞机没问题的。

3.看你喜好了

4.T是线圈的匝数,KV是每伏特电压的马达转速

5.当然有级别的区别了

6.本人感觉无刷马达会比同级的有刷马达外型稍微小些。

7.这当然可以了,不过要改得合理才行。但370马达的飞机装个540马达有些大了,480以下马达应该是没问题的。

每人都有很多问题的,说出来大家帮忙解决喽。

我说的也不一定全面和绝对正确,有不对的请大家指出。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4-10-18 at 11:48 ]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一说话就是一大堆!呵呵~~!

网友:
美女不但人美,话说的也美哦!!!!

楼主:
多谢美女的指点。
实在是太专业了。
俺对电动的更加有信心了。

网友:
到底有无美女啊:)

网友:
370的马达顶多换400马达,480就太重了。不合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