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遥控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4-10-18):
现在新出的
遥控器
好象都是配
电池
盒的,不是原来那样配一块可充电池的,出发点应该是方便模友们在外出时容易买到电池,不至于没电了玩不成模型,但我认为这样反而麻烦,如果我的认识没错的话,接收机的电池都是1100MAH的,而遥控的电池一般是960MAH的,这应该指的是电池容量吧,难道发射机的电池就不能改成高容量一点的,然后不要配电池盒,而是像原来那样配电池吗?这样应该会比配电池盒要好!

网友A:
可以自己改一下吗,接一条插头出来,自己在多备用几块电板,想插电板就插电板,想装电池盒,就装电池盒,那样不是更好吗!!!!!!

楼主:
果然是强人!那样岂不是手上拿着遥控器在遥控飞机,遥控的底下还拖着长长的一根电线,然后电线那头接电池了吗?引线出来的话怎么固定在发射机上呢,那里只有一个放电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