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串并联的问题

楼主(2004-10-18):
我准备用锂电并联的方式来扩大放电电流,但是不太清楚是先并再串还是先串再并了?或者都可以?有什么区别吗?请有经验的高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先并和先串在完成后的连接方式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就是想确认顺序的话,我是先串后并的,使用上没有问题。

建议你在组电池前保证要组到一起的电池容量相同,否则可能会有危险的。

如果容量不好确定,最好先全部充满,测量电压差别不要过大,再组到一起。

还有就是尽量都用新电池,不要将新旧电池混合在一起。

网友:
我串了三节3.6V锂新的,在手机冲电器上冲电5分钟就报废了,为什么?

网友:
不行的,你要用专用的充电器来冲

网友:
应该要用保护电路。

楼主:
kcy  在 2004-10-18 10:55 PM 发表:

我串了三节3.6V锂新的,在手机冲电器上冲电5分钟就报废了,为什么?

你三节一起充的话是不是因为充电器电压低,结果成了放电器了?

网友:
手机的充电器功率不够,并联3节都不一定能充
串联3节的的时候根本就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
先并后串,我个人认为是最保险的。

网友:
各持己见,有理论依据就好了

网友:
谢谢个位赐教.再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