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晶体的插拔

楼主(2004-10-18):
从来没有插拔过晶体,怕怕的说,想问一下有极性吗?
随便插上就可以吗?不要注意管脚的方向吧

网友A:
不分极性的。不要插了其他不同频段的晶体就是了。

网友B:
练G2模拟器时要拔下晶体,这样发射单元就不工作了,一是省电,二是避免发射管在不拉出天线情况下引起的全反射而烧坏,三是减少电磁污染。
更换频点时要拔插晶体,插拔时用力要垂直要轻不要摇动和用力过大。
没有正负极,但要分清TX是发射机用晶体,RX是接收机用晶体,不要弄混。

网友C:
强!有学了一招!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好我也学会了这招了哈!

网友E:
现在的遥控器不拉出天线情况下不会烧坏发射管,那是很早以前的老遥控器!

网友F:
但是我的6000插反晶体就没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