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发动机倒装

楼主(2004-10-19):
三叶25 的发动机倒装时,油针真是很难调,调得不好在发动机正向启动后一反过来就死机。大小油针都几乎只有一个位置可以用,有没有那位高手能发表些意见和建议?

网友:
b777  在 2004-10-19 12:05 AM 发表:

三叶25 的发动机倒装时,油针真是很难调,调得不好在发动机正向启动后一反过来就死机。大小油针都几乎只有一个位置可以用,有没有那位高手能发表些意见和建议?

1)确定油箱和发动机的相对位置正确!飞机正常状态时油箱最高油面应与化油器在一平面。
2)发动机倒装就应倒着调整。发动机不一定非要正着起动调整,发动机倒装,如油箱位置正确,你正过来就一定富油,你再这种状态下调好,再翻过来那就一定贫油。
   发动机再略富油时可以工作,贫油就只有死机了。
   调发动机一定要先调全风门高速主油针(不要动副油针),再调怠速副油针(不要动主油针)反复两三次就调好了。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0-19 at 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