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多点的飞行平衡仪有谁知道小电直能用吗?

楼主(2004-10-19):
PA-2飞行稳定仪
·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
·保持水平飞行的状态下降落,使着陆变得轻松简单,安全
·调节按钮,在飞行中,可通过发射机来调节
·重量:25g+17g

网友:
这是不是用在飞固定翼上的?

楼主:
应该是吧,我不清楚,所以问有没谁用过

网友:
这是固定翼用的

楼主:
电直能用吗?能用我就买一个,便宜啊。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不算贵,电直用不了还可以给固定翼用。

网友:
用的什么原理呀??

网友:
谁试试吧,比co-pilot便宜好多啊。

楼主:
是啊,有钱人出来试一下。

网友:
在哪里有卖啊?告诉一下地址和联系方法?拜托!

网友:
呵呵~固定的和电直原理不一样啊~~

网友:
如果可以在室内用,2000元的我都可以接受!

网友:
Can I use the PA2 on a helicopter?
No, the PA2 is not designed for helicopter use.

网友:
kelic  在 2004-10-19 22:04 发表:

Can I use the PA2 on a helicopter?
No, the PA2 is not designed for helicopter use.

呵呵~~~给固定翼设计的~

网友:
根据光线 测地水平线 自动校正副翼水平

网友:
kelic  在 2004-10-19 09:22 PM 发表:

如果可以在室内用,2000元的我都可以接受!

有米之人出现了,快试试啊:)

楼主:
就是呀,去买了试吧。

网友:
唐山大兄  在 2004-10-20 09:22 AM 发表:

根据光线 测地水平线 自动校正副翼水平

不太可能,应该是类似水平尺的原理。

网友:
18樓:是否類是於水銀水平傳感器?

网友:
原理:Optical sensors rea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ght (sky) and dark (horizon), then automatically adjust pitch and roll to stabilize the plane.这东西只是用光敏原理来工作所以很便宜。 the PA2 is not designed for helicopter use但不能用在直机上。

网友A: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有2个传感器,那么至少可以控制电直的左右偏,有了这个那也比原来好控制多了!不知道重量是不是超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