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给电车加电池组

楼主(2004-10-19):
我想买奥迪雷霆1/24可它使的是普通
电池
!
我想把它改成可充电的电池组!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买4个充电电池不就可以了吗,拿出来充电也不麻烦把
还可以自己在电池组上焊一个配合你现在使用的充电器的插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