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若是直升机版能飞固定翼吗,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4-10-19):
想买
遥控器
,先飞直机,但又想以后非固定翼,听说直版的遥控器可以飞固定翼
比如FF9H可以飞固定翼吗?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啦,请版主转移,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直机版和固定翼版的区别是油门杆直机是无级的,而固定翼是一格一格的,另外还有就是几个混控开关在面板上的位置不同。

网友B:
lihai,你在捣乱啊?玩了这么久的模型没理由不知道这问题啊

网友C:
多问不是错~

楼主:
没办法,想买遥控器,再问清楚.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D:
顺便问问9X要多少米啊?

网友E(2004-11-20):
当然可以!

网友F:
蓝色幽火
在 2004-10-20 03:26 PM 发表:
顺便问问9X要多少米啊?
又是位米爷!!!让我羡慕啊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G:
油门杆的行程不大一样。

网友H:
没区别你要不是一直不玩直升就买h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