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鸟换11.1v锂电后容易失控

楼主(2004-10-19):
用9.6v氢电时能正常飞。换了11v锂电后,动力很足。但是雷鸟常常出现失控现象,特别是在
推油门起飞的时候,经常是逐渐加速后,突然舵机狂抖数下,同时主轴失去动力。再将油门拉
到底后,再试,有时能正常起飞,有时还是出现这样的失控。
有时能正常飞,起飞后一般都正常,但也有空中动力输出不均匀的情况出现,此时飞机会突然
下掉并旋转,然后立刻正常一会,时时有反复。

用锂电没起飞时,舵机反应正常,说明没干扰啊。
---------------------------------------
换回氢电后,没有上述情况出现(只有在氢电快没电时,已经飞不起来时,才有动力突然断掉
的情况)

请教各位模友,雷鸟为什么会这样,是混控的问题,或接收的问题?

网友:
八成是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
电调功率元件软击穿

楼主:
换另一块新的且充满的锂电后,情况照旧,可以排除是电池的问题。
同时,在油门最小时,舵机控制正常,应该说没有外界干扰。
不过此时用螺丝刀金属部分去快速敲击自己做的铝合金电池架时(与电路绝缘),时不时主轴会突然启
动,然后立刻停住。这以前用氢电时将螺丝刀接触主电机的电极时,也常常引起突然启动,种现象是
不是电路不太稳定,容易受到干扰?
大家的机机有这样敏感的情况吗?

网友:
又可能是电调大电流保护。我原来的雷鸟就是新充满的锂电飞,油门推倒一半,就断电。加了一个电阻降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大点得消火花电容吧,电机得干扰肯定是很大的,估计是这个问题(因为不飞的时候没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