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情况下锂电池是这样爆的……

楼主(2004-10-20):
真正把锂电池用爆恐怕还有待时日,其实很多情况下锂电池是被充爆的,只要过充一点点,电池就会鼓胀。建议大家不要将锂电池串联充电,久而久之其中必有一节因过充电而爆掉,应该一节一节的分别充电。

[ Last edited by 闪电飞猫 on 2004-10-20 at 09:06 ]

网友:
这个好办,那用的时候又怎么办呢,不是每次都要组到一起的吧

网友:
那就用平衡充电器

楼主:
deepsea97  在 2004-10-20 09:12 AM 发表:

这个好办,那用的时候又怎么办呢,不是每次都要组到一起的吧

你可以在每节电池上焊接引线从电池组中引出来,然后就可以一节一节充。这个还不好办?

网友:
难哪!都是用胶纸包好的,还去拆开,每次还要装回去,多费劲呀!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充挂了2块~

网友:
两节的平衡充好办,3节就比较麻烦了,还要像我这样1300并联成2600,就更麻烦了

网友:
6鼓2

楼主:
如果是成品电池组的话,还是拆开了焊引线吧。

网友:
要用可以自动停冲的充电器

网友:
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此,希望全世界的科学精英 或者有潜力的商家,

开发出高电压的单体电池,这个技术至少值100万!

网友:
我用自己做的充电器,都直接充2节的,充满自停,共十多组电,用充电器充电有1、2百次了,没有发现这问题,不过我的充电电流一般都在0.5-0.8c,鼓肚子是否充电电流太大了?

已经试验过,知道鼓肚子的情况:
1、放电了过热了,地面试验时候还能控制,装到机机上就闷热了,有几组飞下来有些鼓,不可恢复。
2、过放了,通常是过放并过热,通常冷却后又恢复原样,不过性能应该会打折扣了。

楼主:
sgyyj  在 2004-10-21 10:26 AM 发表:

我用自己做的充电器,都直接充2节的,充满自停,共十多组电,用充电器充电有1、2百次了,没有发现这问题,不过我的充电电流一般都在0.5-0.8c,鼓肚子是否充电电流太大了?

已经试验过,知道鼓肚子的情况:
1、 ...

电池组里的电池一致性好就能增加循环次数,或者充电器设定的充电饱和电压低一点,也能一定程度上保护锂电池。

网友:
hnvvv  在 2004-10-21 08:45 AM 发表:

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此,希望全世界的科学精英 或者有潜力的商家,

开发出高电压的单体电池,这个技术至少值100万!

100万就想买!?牙刷专利都要卖4000万呢!
无感应无刷调速器(普通用)专利500多万!
你用太小气了!

网友:
电池串并联越多,被损害鼓肚的几率越大。预留单棵电池的检测口,经常测量检查电池电压的一致性很必要。电池性能一致性好的话,出现不平衡电压要小很多,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