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马达DIY,请教dx

楼主(2004-10-20):
请问大家DIY的无刷电机每相间内阻是多大 ?

我改造了一个 , 三角型绕线, 线径0。3mm 20匝。  每相电阻是0.45 欧姆。

有点不懂: 我的电调是18A,那么算来我只能用 0。45×18 = 8。1V以下的电池

[ Last edited by modelfly on 2004-10-20 at 12:26 ]

网友:
用过跟你类似的绕法,但不明白你说的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应该是当电流达到18A的时候单相的压降吧? 忘记说了,三相的还要乘上个根号二呢
就算是这样,也不是连续的最多是几K的中低频而已啊
如果你的电调真能18A连续放电,我真怀疑它能活几分钟,电池会不会变黑或白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 Last edited by 小玉米 on 2004-10-20 at 16:34 ]

网友:
放电过大的话,电池利马挂了~

网友:
算法不对吧?线圈是电感和电阻串联的,感抗与频率有关。在10K频率的PWM驱动下,感抗肯定大于阻抗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做的电调运转的好吗?用的PMOS和NMOS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不是楼主那样算的,电机旋转时端电压等于反电势和绕组压降之和,其中绕组压降不作有效功,是能量损耗,比例越小越好。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如果无刷马达堵转的时候,岂不是很容易烧电调 ?

网友:
MODEFLY呀~~~无刷怎么能堵转呀~~~~你这家伙~~连程序都没有看~~
当速度掉到1831RPM的时候就关机了~~~
有霍尔的那种无刷是可以堵转的,因为那些是靠硬件判别转子位置的.
我们用的这种是靠转子反电动势来判断的,转子不动了就没有信号了,系统就关机了.
另外你那样的靠直流算法出来的公式不准呀.
你拿个有刷的马达来测量1下就知道了,其实也是0.几的内阻的,但是10V情况下面也只有很小的电流呀.
原因就是马达转动的时候自己也产生反向电动势的,这样整个电枢系统就处于很高的内阻的情况了.
当转速下降的时候电动势就减弱,电流就大了.
所以圈数越多的马达转速就越低,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内部电动势来平衡输入的电动势了.

楼主:
嘿嘿,不是没有看程序,只是对马达一点都不懂,学校学的有限的东西都忘了。

我是想测试马达在各种情况下的一些参数,我指的堵转是指用手捏住马达主轴。在这个瞬间测电流。虽然没有反电动势,应该还有感抗的作用。  找了一些关于无刷马达的书,一边看一边边对照自己测试的一些参数,痛苦的学习中。。。。。。

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批评。

[ Last edited by modelfly on 2004-10-21 at 09:19 ]

网友:
还要考虑电池的内阻!!!!

网友:
modelfly  在 2004-10-20 10:54 PM 发表:

谢谢各位,那么如果无刷马达堵转的时候,岂不是很容易烧电调 ?

有过流保护啊

网友:
呵呵,高手还真多,大家说的很全,我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