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嘉宝的标配的镍氢电池如何使用效果最好

楼主(2004-10-20):
我新买的嘉宝二代,请问各位前辈,嘉宝的标配的镍氢
电池
如何使用效果最好?是否需要每次使用后都把电放的干干净净,充电时大约充多少时间?自己做一个消耗电池剩余电量的东东是否可以?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好想是说用到飞不动就可以充,冲到手摸着热,别发烫了就好了~不是里电比较好对付~我的里电飞大肚子了一块最近拆了看~

网友B:
镍氢不用放完,怀疑原厂电池故意把容量标高了,算的应该充三个多小时,但是充两个半小时就已经发烫,现在只充两个小时,感觉正好,留空时间根充三个小时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换用9.6V电压,你会感觉飞机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C:
我用12V锂电,可以玩很久,又不用放电,不过要注意电机过热。

网友A:
电池会坏吗?~

网友:
正常的冲放电及正常的使用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用12V锂电得配套换些什么呀,原来的主电机得换吧?

网友D:
对了,锂电大肚子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小心别过放电,过放电就容易大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