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嘉宝遥控器PCM—4CH玩过进来

楼主(2004-10-21):
我的嘉宝是嘉宝二代,
遥控器
是PVM—4CH,有软件和电脑模拟线,但是所有的东西装好后,只有
某些操纵杆响应,有些不响应。请问:是否要把遥控器(遥控器
电池
盖里的转换开关没有)改为4VF,怎样改?

网友A:
你是说在电脑里没响应的吗?我的很好用的,你多试试,选标准的模式

网友B:
如用的是ppjoy玩儿g2应该是油门不管用,在ppjoy里把第三通道改为滑块即可
如用的是tru flite3d请如下设置通道
直机
1 rudder
2 elevator
3 colletive
4 aileron
其他通道选无
固定翼
1 rudder
2 elevator
3 throttle/coll
4 aileron
其他通道选无
有些通道需要选择反舵,记不清了,楼主自己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