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JABO还要.....?

楼主(2004-10-21):
我买了:总成组装全套件
       一个陀螺
       两块锂电
       充电器
       接受机.舵机.电调
       请问还要买什么吗?

网友:
应该还要发射机和混控吧,舵机是两个,

网友:
用飛達混控就不需電調了

楼主:
可我已经买了雷鸟的混控!
用雷鸟的混控要电调吗?

楼主:
我用的是FF6发射机GWSR6N2的接受机GWS5.4的舵机

网友:
plane爱3D  在 2004-10-25 01:04 PM 发表:

可我已经买了雷鸟的混控!
用雷鸟的混控要电调吗?

雷鸟混控不用电调了,已经带了。我修过几次雷鸟混空,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