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狗是派什么用处的啊

楼主(2004-10-21):
比如用并口的话在XP下是不是一定要用狗啊?

网友:
是啊,那个狗是用来接你的遥控器的,没有他你就只能用键盘玩了,那样的话就起不到练习的作用

楼主:
狗里面有没有电路哪,IC哪,还是直接连接线,我看到模型网里基本是简单的三极管一个电平转换。
但不知道XP下能不能用

楼主:
那里面有没有什么电路或者集成块什么的,还是简单的一个电平转换,我看模型网上的电路只是一个三极管等,但不知道XP下能不能用

网友A:
里面有一片单片机来处理发射机的信号。

网友B:
就是硬件加密吧.

网友C:
fms并口线很简单的呀,配上PPJoy就能玩G2。(win2000、XP可以,win98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