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看看我的思路行不行

楼主(2004-10-21):
履带这样做: 在传动皮带上用铆钉铆上尼龙板,上下两层,将皮带夹在中间,上面的那块尼龙
板预先做好导向的突起,皮带用比较窄比较薄的,价格不高,做的快,也不用润
滑,缺点是履带不可能做的太窄,适合大比例的

网友A:
我小时候做得履带是在一条帆布带上用铁皮一节一节的包裹(按一本模型书所做)。结果是坦克艰难开动的同时,铁片陆续掉下,走了不到10米,履带已成秃齿状。
这里的关键是节距的准确性难以保证,运转起来不仅阻力大,还很容易损坏。

网友B:
还在外地奔波,终有空隙上网了.
SY6831兄说得很对,我很久以前就是这么做履带那时的模型书都是这么介绍的.在布条上夹上铁皮,焊上导向齿,也是很烦的事,成功率也低,且外形不好看,只能适用小点的模型.以前的条件很差,也没什么经验,只能是这样了.当然,现在就没必要这么干了.

网友C:
我小时侯也作过这样的履带,还真能跑,就是噪音特大,还会卡住.那种方法不适合做大比例的坦克.1

网友D(2004-11-24):
对啊。还是麻烦一点。我坚决支持铸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