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心问题

楼主(2004-10-21):
新装一架练习机30级,机翼是对称翼形,没有上反角,机翼有15-20度的后掠(非常奇怪的练习机,第一次看见),装40级三叶引擎,油箱在没加油的情况下,重心位置离机翼前缘只有2厘米左右,机翼宽22厘米,是不是重心太靠前了?需要调整吗?如何调整(如果在机尾加配重,配重放在哪里)

网友A:
重心一般在翼弦的最高处,或30%处,后掠稍后,配重可将尾翼舵机后移至尾翼处

网友B:
你翻一下儿以前的帖子有一篇《各种翼型的重心》,本来我存在软盘上的,可刚才打不开了,软盘坏了,你翻一下儿应该对你有帮助!我只记得对角线什麽的.....。
调重心,可移动电池组,接收机等设备的位置,如还不行就要在尾部加重物,如螺母,铅块等。(越靠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