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4-10-21):
我买了个480的
电机
想把翼龙的原配380电机换下来,不知道
电池
用不用换?电池是380电机翼龙原配的,8.4V1000AHM。
谢谢!

网友A:
最好换.不换也可

楼主:
不换电池的话,是不是不可以和原来一样每次飞20分钟,只可以每次飞10分钟了。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B:
时间短了~

网友C:
时间短了,放电电流大了,对电池的寿命构成威胁。

网友D:
你怎么飞到20分钟的?
不用换,对于镍氢来说,那点损伤根本不算什么

楼主:
谢了,马上换下午去试下。

楼主:
我已经换了去试 了下,感觉比380电机动力要好点,但是没有电池可换,用的是8.4V的原配电池,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我想过几天买组9.6V的电池试下,应该比8.4V的电池的效果好吧?

楼主:
今天试的时候把小飞机也带了去,没有想到还没飞浆就掉了,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天色也黑了,回家拿了电筒再去找还是没有找到,明天一早准备再去找找看,钱倒是没有多少可是买的话太麻烦了。是小天使的原配6*4浆,找浆的时候发现一个没有人发现的秘密,我去飞的那块操场上的排水沟内竟然会有鱼,是不流动的水沟啊。

楼主:
忘了说了,今天我飞480电机的时候,最后落地后还想再飞一次,可是电机不会动了,但是舵机可以,是不是电池的电压已经很低了,电调已经发挥保护作用了呢?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C:
可能吧.电压太低了,马达会停止.

楼主:
哪位知道翼龙的原配电池组中,单节的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买到单节的?还有哪位在卖原配的9.6V的电池组?谢谢!

楼主:
没有人理我了吗?

楼主:
真的没有人可以回复下吗?

网友E:
原配是8.4V吧

楼主:
哪位知道翼龙的原配电池组中,单节的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买到单节的?还有哪位在卖原配的9.6V的电池组?谢谢!我感觉我用锂电池组飞不好飞,是怎么回事?

网友F:
1:你干脆在翼龙那里重新定购电池算了,不过可能比较贵。
2:马达、舵机都有最低电压,一般马达的最低电压高于舵机的,所以你的马达不工作时,舵机还是工作的。

网友C:
重新买电池不就行了,翼龙原配电池单节好象没有什么标记,在市面面上不好买,还是找原配吧。

楼主:
就是准备买上一组9.6V的原配电池组,来飞480电机的翼龙,想顺便买上一节把以前的那组电池也改了来飞480电机的翼龙。

楼主:
对了,我已经换了480的电机飞翼龙了,电调用不用换,我用的还是以前380电机原配的电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