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II怎么飞不起来呀?刚换了新电池和旋翼头也没用。

楼主(2004-10-22):
还装了加强片,双浆也调了。就是不行,刚充好电能离一会儿地,飞着飞着就不行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换电池,11。1V锂电池。换齿轮

网友:
我买的雷鸟2,原配的能飞呀,7,8米高吧,再高没试过。
是原装塑料大桨,原配黑色280电机(我认为该电机性能非常好),10t铜齿吗?
电池充满没有(充满时电池有些发热)。
如果还不行,就换锂电吧,狂模有货。

网友:
换电池,11。1V锂电池有电压过高的危险吗?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电调的耐压是20V左右

楼主:
hzhhzh  在 2004-10-22 05:03 PM 发表:

我买的雷鸟2,原配的能飞呀,7,8米高吧,再高没试过。
是原装塑料大桨,原配黑色280电机(我认为该电机性能非常好),10t铜齿吗?
电池充满没有(充满时电池有些发热)。
如果还不行,就换锂电吧,狂模有货。

我是在北展买的雷鸟II,开始也能飞。可经过这些天的练习,大浆头上被打毛了一些。不知是否影响飞行?我的齿轮和电机都是原装的,尾马达换成无刷的了,开始油门推一大半就能起来。现在推到头都很难起飞:-(。是没调好吗?难道原装氢电池就不能用了?

网友:
大桨外形没大的破损的话,消除了双桨后,基本不会影响效果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多次经过大电流放电后不行了?或者是飞得太久,主电机性能下降了。我以前看帖子
说飞一个月后,主电机性能就会明显下降的。
对了,你的无刷尾电机方案是怎样实现的,电调和无刷电机用的啥?价格?性能如何,能上图说说吗?

网友:
电机可能寿命到了!

网友:
基本是主电机衰退了

楼主:
hzhhzh  在 2004-10-23 12:19 AM 发表:

大桨外形没大的破损的话,消除了双桨后,基本不会影响效果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多次经过大电流放电后不行了?或者是飞得太久,主电机性能下降了。我以前看帖子
说飞一个月后,主电机性能就会明显下降的。
对了, ...

对不起写错了,是4200碳刷尾电机。主电机性能应该没问题吧?也没飞多久呀。雷鸟才国庆期间买的,中间还修修停停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原配遥控器油门推到顶时有时电机突然停转,这要是半空中岂不掉下来?雷鸟的遥控器都这样吗?

楼主:
hyf  在 2004-10-23 01:59 AM 发表:

电机可能寿命到了!

国庆期间买的,就不行了?

网友:
雷鸟买回来不换齿轮不好飞的

网友:
我展会上买的雷鸟很好飞呀?能飞十几米高吧,就是自己还没练到家那。我的飞机没有任何改装,油门推到3/5的地方就可以离地了。有时摔了以后,就飞不起来了,检查后发现旋翼的球头连杆从球头上脱落了,连上后就没问题了。
关于油门有时推到顶突然掉电,我也常遇到,看以前老鸟们的帖子说应该是低电压保护吧。应该没错,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机机也飞不了多高了。充电去吧。

楼主:
kecat  在 2004-10-23 10:57 PM 发表:

我展会上买的雷鸟很好飞呀?能飞十几米高吧,就是自己还没练到家那。我的飞机没有任何改装,油门推到3/5的地方就可以离地了。有时摔了以后,就飞不起来了,检查后发现旋翼的球头连杆从球头上脱落了,连上后就没问题 ...

我也是展会买的。你也在北京呀,我是新手,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