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教:电直的级别是怎样定的?

楼主(2004-10-22):
电直的级别是怎样定的?主要通过哪个部件的指标定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通过电直的动力大小来判定的。

网友A:
我看应该是通过电直的机身大小来定的吧!

网友B:
发动机的排量~

网友C:
hongkr
在 2004-11-6 01:11 AM 发表:
发动机的排量~
是电直呀

网友D(2004-11-23):
那就是电动机的级别~

网友E:
机身的大小

网友F(2005-02-07):
会不会是两个因素的组合呢?

网友G:
是大桨的直径:直径60CM的是超小型,直径1M的是小型.然后再分室内型,室外型.

网友H:
价钱 哈哈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I:
9楼兄弟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