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4-10-22):
左右手是反的,具体如何调整呢?谢谢!

网友A:
改通道映射呀。

楼主:
这个知道,G2中如何盖啊,还望指教!

网友A:
在G2的控制器设置里面,Stick Mapping选定制,然后选高级设置,把各通道对应的控制量调整好就是了。

楼主:
谢谢,已经该好,用着挺舒服的

网友B:
都是高手!

网友C:
你可以看这里:
http://www.carolbox.cn/topic2/topic20041026_1.htm
我在这里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手把手一步步的教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