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三套模拟器,没有一个能安装成功,我在北京,谁能 ...
我买了三套模拟器,没有一个能安装成功,我在北京,谁能帮我啊?

楼主(2004-10-22):
我的电脑是IBMR50
模拟器
一个是USB的G2
一个是打印机接口的G2
一个不知道叫什么
谁可以帮我啊

网友: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安装出现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系统是XP
我说 不清楚
sim出现错误
遥控器找不到
我的G2是6张盘的
装完母盘后是装第一张还是装第5张呢?
我都折腾好几个礼拜了

网友:
遥控器找不到,你看看是否正确安装了驱动,狗的驱动安装完后会出现一个REALFLIGHT的设备

楼主:
我是电脑盲
XP下安装的顺序网上有不同的版本
我搞不懂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类似,不过我已经检查了主板设置和最终设备的安装状态,ECP也设置了,那个REALFLIGHT设备出现了也正常了,可就是不灵。
我的遥控设备是3810
我也用笔记本 今天试验了二台 一台IBMT40 一台DELL 明天打算再折腾把HP,最后不行就裝VMWARE虚拟一个主机上98,最后实在不行俺就不玩了 唉。

网友B:
笔记本最好用USB的试一下,并口的可能不行。

网友C:
并口的狗:
XP SP 2 以上有没有遇到安装失败的?
即在 XP SP1或这以前的版本正常,XP SP2 以后就安装失败了?
[ Last edited by 荒野村夫 on 2004-10-25 at 10:15 ]

网友D:
我应该能帮点小忙,你在北京什么地方?条件是交个朋友可以给我发E_mail:
xintong_master@etang.com

网友A:
我的XP版本是5.1 跟这个有关系?
dadada同学有高招??请赐教 :)

楼主:
严重感谢模友们的关爱!!!!!!!1
我的模拟器已经可以使用了
在此感谢荒野村夫的无私帮助
我可以在电脑上练习我的小龙了

网友E:
多谢老大的狗,我玩上了,嘻嘻。我把我的RD6000也带出来了,晚上有事干了。
多谢多谢

网友F:
我的也是XP
前几天电脑中毒.从新装了系统,更新了SP2
又装了G2
没问题!

网友C:
ljl 想想你当初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装G2,电脑,光驱换了几台,G2又换了两个,就能理解不能使用G2的模友的心情了!
我不是不理解,
我也是电脑盲,当初费了很大的劲,都没搞定,还以为是,电脑,操作系统,G2......的问题,最后还是经您的点化,才成功!(最后知道了原因是电脑盲)
G2安装真的难,电脑盲更要多费点事.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4-10-28 at 13:33 ]

网友F:
哦!对不起!村夫
搞错了
点引用,点成了编辑了!
我的意思希望不要误解!

网友F:
这是我刚找到的,看看用的上不.
中间一行:67153198-g2-1570106833
最下一行:2489796-rt-020435
另一个是:
安装用的是:96911351-g2-4590104232和2489796-rt-020435
ADD 3用的是:88799471-r3-5680111114
问题:出现飞机原地打转不受控制通常只有以下原因
1.首先确认自己的遥控器是调到FM或PPM。在电脑模拟器中PCM不能使用;
2.模拟器还没有检测到你的遥控器。需要进入到游戏的主画面,在上面的工具栏选择[Options]项下
的 第2栏[Controller Calibration]点击,会出现一个新的遥控器选项框。然后在第2个选框选择你使
用遥控器的牌子,例如:FUTABA、JR等。再点击左下角的[Calibrate],进入到另一个遥控器检测框。
再选一次遥控器,按[Next]。按屏幕提示将遥控器操纵杆和微调推到最大再回中,按[Next]……。
一直到屏幕出现一个框框有四个蓝色的指示条,将每根操纵杆推倒最大再回中。指示条能按比例变化就证
明检测成功,退出设定就可进入游戏;
3.检查电脑平衡口LPT1通讯模式是否选择“ECP”模式。首先在电脑开机的时侯按键盘[DELETE]键。
在CMOS SETUP的菜单下选INTEGRATED PERIPHERALS 选项,按[ENTER]进入。在Onboard Parallel Mode
的选项中用+、— 、键,选择为ECP,或ECP/SPP模式。(模拟器需要使用ECP模式)然后确认退出
,重新开机进入。
问题:可进入到游戏画面但运行很慢,图像一帧一帧的进行甚至“当机”
1、是选择游戏显示质量太高而电脑的配置不足。应在上面的工具栏选择[Options]项下的第3栏
[Graphics Optimizations],会出现新的选项框。选择Graphics Quality下的Texture,将游标从Highest调
到High或Medium。就是将显示质量调底一点,然后[确定]退回游戏中;
2.如果使用低配置的电脑,建议按键盘L键将蓝色选框内的选项去掉。(游戏画面中的背景就会相应
去掉)按键盘的T键,会将画面中的树木去掉。游戏运行速度也将会提高。
1. 打开电脑,进入CMOS,进入INTEGRATED PERIPHERALS,将Onboard Parallel Mode项设置为ECP。
退到CMOS主选单,选择Save Changes and Exit,重新启机。
2. 进入Windows XP,放入RealFlight G2母盘,安装。出现Loading画面时耐心一些,等大约半分钟,
然后按提示安装,所装硬盘剩余空间最好1G,不要装它建议的DirectX,XP的新多了。不要装剩下的
3张升级盘。
3. 下载
http://www.gxmodel.com/download/ ... ware/realflight.rar
4. 解压这个文件,将释放出来的文件都拷贝到G2的安装目录中去,覆盖所有。
5. 运行G2,头一次要等比较长的时间,程序拷贝一个400多兆的大文件到硬盘,然后提问你是否自动
安装遥控器驱动,选择是,提示你重新启动电脑,程序退出。
6. 重新启机,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属性,选硬件,选设备管理器,右键单击RealFlight Driver,
选更新驱动程序,选从磁盘安装,选浏览,选择G2的安装目录,一路确定即可。
7. 安上并行插头(狗),接通遥控器,运行G2,要你调整遥控器,按提示操作即可。现在已经能玩了。
8. 依次安装剩下的3张升级盘,再运行G2,这次进入时还要提示再依次放一遍那3张升级盘,照办,
然后进入G2,你所有的新跑道、新飞机就都有了。
9. 终于可以爽了,以后每次运行都要放入G2母盘,除非Daemon Tool了。
我靠,就这么麻烦。服了。

网友A:
恭喜北京新世界了,你用的是并口G2还是SUBG2?
有一个细节疑问。
我是安装一开始就把狗给插上了,楼上的DX说是安装完REALFLIGHT DRIVER后重新启动再把狗插上,再继续下面的操作…… 难道和这个有关系?没这么微妙吗?忒讲究了吧?
我已经放弃在XP上安装并口狗的G2了,换了几台笔记本都是报找不到外设-1127 1125错(难道和我们使用XP的版本批次有关系??),WIN98没问题,在XP上用VMWARE模拟的98也没有问题。我就堵这一口气,非在XP上玩儿不可,玩儿不了就换软件 :) 当然USB口的G2我没试过,打算弄套Reflex XTR 耍耍。

楼主:
我用的是USB
现在很好用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一点就通
XP我的心得是补丁
有592
有717
有518
你不要打错了
拙见
欢迎板儿砖

网友A:
打补丁的顺序难道是 1)592 2)717 3)518 不成?请新世界同学再指教 指教。
LPT IO地址有讲究吗??我的是0387-XXXX没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