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PC加装模拟器接口

楼主(2004-10-22):
  下面要开始动手了,先把下面的电池盒盖取下来,取出电池;然后反面有7颗螺丝,只不过这台摇控器最左下方的螺丝已经没了。拆的时候注意螺丝有两种(见右图),长的是下面电池盒两侧的,注意装的时候不要装错了。

   打开后看了一下,和2PL不一样,2PC是一块整板,摇控器后盖空间很大,不用担心增加的元件放不进去了。

  为保证摇控器的正常使用,加一级隔离电路,电路和给2PL加的是一样的,不过因为走信号线的位置与天线是垂直的,所以干扰不是问题,所以那个.01uf的电容就不装了。

  下面准备一下用的元件,CD4069(贴片)一只,3.6毫米单声道插座一只,白色细导线一根(约15厘米),黑色细导线一根(约5厘米)。先把两根线焊接到插座上,注意对应关系:白线焊到接中心头(图中“信号”)的焊片上,黑线接到图中所示“电源-(地)”的焊片上。

  然后找一下电路板上信号输出的位置,这个是单块板,板上走线又多,所以找的时候花了一点儿时间。大家看一下图中所示位置,红圈中是集成块输出信号的引脚,从图中的绿色方框中的两个焊点也可以做为信号输出用。

  下面动手安装了。看了看信号输出点附近的几个焊点,感觉直接把集成块焊到板子上比较方便,为了防止短路,现在下面贴一层不干胶贴纸(下面左图),旁边就是需要使用的几个焊点。然后把集成块直接焊上去,焊的时候先焊电源+,也就是集成块的第14脚,然后用焊锡把第7脚与电源-(地)焊到一起。然后把2脚和3脚短接焊到一起。再找一小段细导线,把集成块的1脚与板上的信号输出连接起来,最后把第4脚与刚才制作的插座的白线焊到一起,主要工作就做完了。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贴片元件引脚细,间距小,容易连焊或折断。还要注意不要让板上原有的焊点短路。

  下面是放大的图,大家可以看的清楚一点儿。

  接着装插座(实际上先装插座要方便一些),找了半天感觉只有下面图中所示的这个位置合适,这个地方原来是用来装充电插座的,不知道为什么没装,正好给我用了,打上孔,上好,把黑线焊到下面小图中绿圈中所示的位置。

  最后把信号线(白线)按图中所示位置粘好,注意沿着地线走,这样可以利用地线的屏蔽作用,减少干扰。

  最后装好外壳,就OK了,下面图中就是加装好的接口的摇控器。前一阵还有朋友问加装这个接口有什么用,我想一个可以用RealRACE G2练习,再一个就是玩赛车游戏了,比如极品飞车什么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作者:高昕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gxmodel.com)

  附:CD4069的引脚排列图(CD40106排列同4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