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世锦赛H艇比赛录象!

楼主(2004-10-23):
受老贾之托,上2004年世锦赛H艇比赛录象!(论坛的空间上不去,只有丢自己的服务器,速度慢点,如果不能下载就是服务器关了,过几个小时再下就可以了。)
http://km39mu.vicp.net/Dscn3554.mov

大家说下载速度慢,我做了点更改,没有耐性的模友请下载RM格式文件
http://km39mu.vicp.net/Dscn3554.rm

[ Last edited by 呆宝 on 2004-10-23 at 11:09 ]

楼主:
不能下载的请及时留言通知我。

网友:
速度很慢呀!
下栽种!!!

网友:
可以下了!
怎么速度差别这么大?快的都是慢的的两倍了

网友:
呆宝  在 2004-10-23 00:50 发表:

受老贾之托,上2004年世锦赛H艇比赛录象!(论坛的空间上不去,只有丢自己的服务器,速度慢点,如果不能下载就是服务器关了,过几个小时再下就可以了。)
http://km39mu.vicp.net/Dscn3554.mov

正在下載中,但為什麼不將影片轉成串流格式 .wmv 呢?
.mov 檔案在網路上實時播放會很困難的。
我先看看影片品質如何吧!

网友:
報告:

下載了,香港這邊下載時間花了大約13分鐘,
無聲影片,片長40秒,岸邊遠拍回來的,
看不到船體形態,看浪花而已。

報告完畢!

网友:
我还在下。看来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楼主:
因为上不去论坛的空间,只有放在自己的ADSL线路的服务器上,速度慢我也无奈,请大家原谅。原文件有11M ,MOV格式,是老贾发过来的。现在我已经重新转换了格式为RM,文件大小为2.91M,经测试2分钟内可以下完。

网友:
呆宝  在 2004-10-23 11:20 发表:

因为上不去论坛的空间,只有放在自己的ADSL线路的服务器上,速度慢我也无奈,请大家原谅。原文件有11M ,MOV格式,是老贾发过来的。现在我已经重新转换了格式为RM,文件大小为2.91M,经测试2分钟内可以下完。

.rm 格式不流行,要用 Real 公司的軟件播放,建議不用轉了。
還有別的影像嗎?

网友:
使用迅雷下载速度很快!!!!!!

网友:
又看到流口水的东西了

网友:
可以下.很快哦...一分钟就不到哦......

网友:
呆宝  在 2004-10-23 12:50 AM 发表:

受老贾之托,上2004年世锦赛H艇比赛录象!(论坛的空间上不去,只有丢自己的服务器,速度慢点,如果不能下载就是服务器关了,过几个小时再下就可以了。)
http://km39mu.vicp.net/Dscn3554.mov

大 ...

用的是什么转换工具,我的照相机就是这种格式.

楼主:
小霸王,我是使用PREMIERE6.5转换的,先转换成AVI文件,再用其它软件转换成RM或者WMA文件。

网友:
MOV檔可用Quick Time觀賞!
台灣這邊下載的速率每秒只有8KB左右,
還在下載中!

网友:
呆宝  在 2004-10-23 06:37 PM 发表:

小霸王,我是使用PREMIERE6.5转换的,先转换成AVI文件,再用其它软件转换成RM或者WMA文件。

呆宝:谢谢!我也是用Quick Time播放的,但是Quick Time不流行,转换成AVI文件后该文件奇大,有没有直接转成RM或者WMA文件的工具。

楼主:
直接转的工具好象没有。

    用PREMIERE6.5可以做很多种格式的转换,就是软件太复杂,到现在也只会用其中的一点点功能。转WMA可以用WIN2000 SERVER自带的工具WINDOWS MEDIA ,如果没有用WIN2000光盘添加安装就可以用了。转RM的工具很多,你去网络上找找,新工具还可以压缩出RMVB文件,我用的是REAL2002。用超级解霸也可以转化视频文件,你试试。

[ Last edited by 呆宝 on 2004-10-24 at 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