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在XP下安装的弱智问题

楼主(2004-10-23):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微软多媒体驱动是9.0的,目前升级到了592,运行遇到的错误如下:
Error:DIERR_UNPLUGGED  File:L:\kelib2a\DirectX\DXDirectinput.cpp  Line:1127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光有声音,啥都没有啊,G2这东西太难伺候了。

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俺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XP、2000好像要升级到717的补丁才能看到图像。(除非用比较旧的显卡和驱动)

楼主:
我打了717补丁后报错从592的:
Error:DIERR_UNPLUGGED  File:L:\kelib2a\DirectX\DXDirectinput.cpp  Line:1127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到717的
Error:DIERR_UNPLUGGED  File:L:\kelib2a\DirectX\DXDirectinput.cpp  Line:1255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找不到外设,是不是我的狗有毛病???要是硬件的问题,我还折腾啥啊?有经验的前辈给指点一下 ;)

网友:
我打的是592补丁,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