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应该就是所谓的内转子无刷电机吧?

楼主(2004-10-23):
看着金属很重,其实是铝合金。电机边长39*39mm,定子外径33mm(6极),转子外径约14mm(4极),轴径3mm,还带两个外径9mm的精密小轴承,爽啊!!
就是线径比较细,看样子重绕也有难度,有固定胶。不知这种电机能达到370电机的功率吗?或者180也行啊!望DX指教!

[ Last edited by ltaa on 2004-10-23 at 09:46 ]

网友:
好东西,不过线圈看来确实不容易绕制,估计diy成功的话,应当可以相当于一个380

楼主:
我飞  在 2004-10-23 10:11 AM 发表:

好东西,不过线圈看来确实不容易绕制,估计diy成功的话,应当可以相当于一个380

不绕线不知道能否相当于一个180,那样就可用于飞翼了,哈哈...

网友:
ltaa  在 2004-10-23 10:13 AM 发表:

不绕线不知道能否相当于一个180,那样就可用于飞翼了,哈哈...

以前线圈应该是串联方式连接的,改成并联试一下,电机重量有多少啊?

[ Last edited by 我飞 on 2004-10-23 at 10:18 ]

网友:
这个好东西是哪里拆下来的呀?

楼主:
我飞  在 2004-10-23 10:17 AM 发表:

以前线圈应该是串联方式连接的,改成并联试一下,电机重量有多少啊?

串并还没看出来,重量不知道,应该比CD无刷重一些。

楼主:
test222  在 2004-10-23 10:19 AM 发表:

这个好东西是哪里拆下来的呀?

二手市场买的,背后还有极精密的控制电路,好象是光栅定位的(很多彩喷打印机就是光栅控制)。

网友:
准备用什么驱动他那~?

楼主:
用蚂蚁的JET应该可以吧?

楼主:
全部拆开后,对此无刷电机PF得不得了,各部件都很精密到位,特别是光栅那部分(已被我彻底拆除了),极其精细,是个嵌有金属栅条的玻璃片,与三对光耦对管精确配合,用以控制转轴的位置。咱啥时候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基础工业就算强大了,唉...

网友:
恩,不错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