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挑战者安装的问题。。急急急谢了

楼主(2004-10-23):
前几天发了。爽飞一年翼龙,升级挑战者的贴子,最近在安装中出现了大问题。。
舵面拉杆在做拉的动作是正常。推时拉杆就变形了。尤其是那根铁丝变形的厉害。怎么办呀。。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换成碳纤杆,又轻强度又高。

网友B:
我在装方向舵的时候也有变形现象,但是在推到低时才有。应该不影响飞行,我的还没有试飞。

楼主:
可是碳纤竿怎么弯曲呢?

网友C:
其实影响不大。只是推杆时舵面翻动的角度小一点而已

网友A:
把连接舵机和舵角的Z型钢丝用很细的铜丝绑在碳纤杆两端就可以了,最好点些502就更牢固了。

网友D:
中间是碳纤杆,两端用缝纫线绑上弯好Z头的曲别针,然后在缝纫线上点些502。 其中一端的曲别针最好留出2-3厘米的富余,然后弯成 -v- 型,便于平时调整。

网友A:
还是楼上的语言表达能力强哦

网友E:
舵面刚开始较紧,安装前先将舵面来回掰松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争取搞好了上传个照片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F:
我的挑战者也曾经有过拉杆/推杆飞机偏向一边的情况(滚转效果).是因为连杆折了两个直角弯穿出的机身.这样舵面受力时连杆会有左右的横移.而升降舵面分别由两根连杆飞别控制两个舵面造成的拉杆/推杆量不一致造成的.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别让连杆穿出机身的部分带硬弯.
怎么样,没看明白?
稍候上图

网友G:
看清楚了,尾翼用的KT板,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太感谢了。。马上改进我的

网友F:
cst
在 2004-10-25 07:41 PM 发表:
看清楚了,尾翼用的KT板,
我倒~可是原装尾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