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2主电机换无刷,用啥型号好?

楼主(2004-10-23):
考虑升级雷鸟2为无刷主电机,用什么品牌的无刷电机能保证转速,功率,重量,可安装性?
电调采用多大电流的,啥型号?雷鸟的混控需要换吗?
请各位飞侠给处建议。

网友:
以下几个规格合适:
GS的B20-30-16无刷马达(KV:2680RPM)和B20-40-13无刷马达(KV:2000RPM)
Himark的B20-25-12(KV:2700RPM)
Himax A28-15-4无刷马达(Kv:2000RPM)

电调用10A无刷电调,Phoenix是比较好的选择。
雷鸟混控要继续使用,因为尾马达要由它来控制。

楼主:
那么能不能KV值高的无刷电机,采用2串7.4v锂电,可以让改装后的飞机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无刷上
11V锂电更容易获得好效果吗?

网友:
更高的KV不适合的,因为高KV电机的扭力没有低KV的大。如果再加上只有7。2V的电压,工作电流会大大高于11.1V锂电配低KV电机,这相当于效率下降,飞行时间短不说,对电池也不好。所以建议用高电电压配低KV电机,这样工作电流小,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

楼主:
CDROM改的能用做雷鸟的主电机吗,有改成功的没有

网友:
倒不是不可能,只是比较困难

网友:
hzhhzh  在 2004-10-25 06:11 PM 发表:

CDROM改的能用做雷鸟的主电机吗,有改成功的没有

CDROM无刷也很好玩的,KV值是自己说的算。

但视个人的条件不同,不适合所有的朋友,

要玩的话,建议还是先买成品马达飞,业余时间有条件的可以DIY一下玩玩。

网友:
我用的是华迈b2025 kv3200,用8t的齿轮正好~~

楼主:
请问Himark的B20-25有没有kv3200的,多少M? 前面有位cityknight用的就是它,30MIN留空时间,牛

网友:
AKE1950锂电的留空时间有40分钟!以前在1600mAh容量时就突破30分的留空时间了,还是用的普通电机。呵呵

楼主:
很牛呀。是不是12v的锂电电机?

网友:
vidct  在 2004-10-27 08:50 AM 发表:

AKE1950锂电的留空时间有40分钟!以前在1600mAh容量时就突破30分的留空时间了,还是用的普通电机。呵呵

其实突破30min很容易的,我的雷鸟比较重,要是把GY240换成PG03,把凤凰25a换成10a,总重能减少40g左右,这样可以省很多电的,估计1300mah的电池就能有25min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