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SPORT故障的新问题求教诸位

楼主(2004-10-23):
我的RD6000SPORT因
电池
极性接反而烧坏,除了没有发射信号,其余功能都正常,原来以为只是一个八脚的管子坏了,经热心的网友们指点,说是LM358双运放管,可是换了后还是没有反应,因此怀疑是不是有其它元件坏了。同一块板子的反面有一个三个脚的大尺寸管子,那是不是发射管呀,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管子坏了呀,请高人指点呀。

网友A:
RD6000super接反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B:
如果发射机除了没有信号,其他的都正常(如果在模拟器中正常就没问题),可以随便找个规模大的家电维修中心,¥50以内能修好(元件费用很低,维修费用没准。大开口的也有。PS:最好找认识的人,那样不挨坑)。

网友C:
查查三端稳压块 也就是电路板上大点的贴片元件 有点像三极管的那个 稳定电压输出应该是7V
如果坏了 就用LM7805+三个4001二极管也可以得到7V电压

网友D:
兄弟,看看晶振,我的6000也曾因为我拆卸装反晶振就没发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