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 多少钱?

楼主(2004-10-23):
今天我差点花880元买了个JABO,想搞价,但怎么也搞不下来,一狠心,没买
大家说说值多少钱啊

网友A:
如过是 新的 话 不贵啊

网友B:
可以再便宜点。或者买个ESKY-3D。大肥牛有卖,不带电池1150,不知道现在还有货没有

网友C:
1050 3d esky

网友D:
我买,JABO 800,因为厂家就在我们这里,所以便宜买到的,呵呵~~~~~不过JABO做工一般,设计上有一些缺陷(十字盘下边的那个盘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就是这个东西的毛病,由于本身舵机臂短加上这个盘设计的问题,在向前操作时候,向左偏斜,向后操作向右偏斜),我是买完才感觉的(好象雷鸟和ESKY的设计和它是一样的,3D的不了解),所以建议没买的话最好花多点钱买个3D大电直!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0-27 at 20:50 ]

楼主:
那大家说说对于新手来说选什么品牌的电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