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想把雷鸟的遥控换成RD6000,有点问题想问

楼主(2004-10-23):
RD6000所配接收机R-611是不是太重了,听说有35克重,可以用在雷鸟上么?
除了飞高还有其它微型接收机可以用在雷鸟上并且可以和三和遥控配套使用的吗?

网友A:
建议买飞高的六通道接受机,价格便宜。
要不就买GWS的六通或四通的,价格贵点儿,但可靠!
611有点儿偏重了,但如果飞机性能好,还是可以飞起来的。我曾用149DP照样能飞起来。但飞得不爽。

网友B:
很简单,你把R-611的塑料外壳拆下来就可以了,轻多了,我就是这样。

楼主:
想买飞高的,但是飞高JR专用晶体不好买啊,有谁知道哪里有卖飞高JR专用晶体的?

网友C:
飞高网站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