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尾电机问题!

楼主(2004-10-23):
我得雷鸟2改无刷尾电机后经常出现尾电机疯转的现象。停下来后再打舵,尾电机没反应。等待大约3、4秒钟后听到尾电机“吡”的声响,再打舵又正常了。
为了试验看看是否陀螺的问题:
1、直接将尾电机接第三通道,迅速将油门推到最大,再收到最小,电机转速一切正常;
2、将陀螺仪接第三通道,尾电机接陀螺仪。将油门迅速推到最大再迅速收到最小,发现有时候尾电机会在油门关闭后仍继续转大约2、3秒钟。
3、油门关闭,不动发射机。摆动电直尾部,机头向左转时尾电机会转动,摆动的速度越快,尾电机的转速也越高,似乎都正常。但发现有时候会在摆动停止以后,尾电机转动并不停止,会继续转大约3、4秒的时间。
4、换上有刷的尾电机,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整体上觉得有陀螺仪和无刷电调配合就会出现不可靠的情况,不知是为什么?请大虾指教!

我用的尾电机是用18mm定子的CD电机改的,绕线试过很多种,都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小鸭号 on 2004-10-23 at 22:31 ]

网友:
关注,我也想知我的雷鸟也正在该无刷尾翼

[ Last edited by kcy on 2004-10-23 at 23:19 ]

网友:
这样啊?不是吧 我也正要改。如果用别的无刷电调也这样吗?如果用华迈120无刷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尾电机接三通道的话,那左右转向如何控制?

楼主:
dfly  在 2004-10-24 12:26 发表:

尾电机接三通道的话,那左右转向如何控制?

我只是为方便,在试验的时候接在第三通道。

网友:
那可能是无刷电调的设置问题了。你要看一下参数,它里面有个断油后的截止设置,默认是电流逐渐降低,可以改成直接断电。还可以把启动速度设到最快,这样响应要灵敏些。

网友:
蚂蚁的无刷电调应该没有那些调节参数